楼主(2021-03-23):
启动后频率上升到大约10Hz,就停机了,不报故障。复位无效也无法启动,除非断电复位后可以启动,又是到约10Hz左右停机。监视母线电压未见下降。试着改功率到132kw以下,可一直运行,此时输出电压电流都是平的。空载开机也一样情况。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你数据初始化,然后变频器连接电机后再做一次自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过了,手册里没有电机自学习控制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