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3):
Eplan图框里面的信息,例如修订人,怎么我的默认Lenovo,被冻结,而且修改不了啊。

网友A:
在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就可以改。

网友B(2021-07-31):
1. 图框信息不能更改问题
问题点工具-主数据-图框-打开使用图框。查看使用的具体是那个项目属性,默认的是10022最后修订者,电脑名字,不能更改的。你的电脑名字是Lenov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