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4):
安德利3000W和安德利1000W全自动稳压器的原理及维修(附图)

上海安德利系列稳压器基本上都采用了全自动接舳式电机调压稳压,具有调压精度高,调压范围宽,响应时间快的优点,在大功率全自动稳压器中广泛采用。
    久久维修 2021年

安德利3000W全自动稳压器
(一)稳压原理
    它的核心是采用了一个四运放LM324,其中IC1的5,6,7脚的运放接法,构成了一个过零电压比较器,由D6,C11和D4,C12输出-15V和+15V驱动调压电机用,由D11,C10,R37输出-15V供驱动延时开机和过压保护继电器供电,由D6,R14,C3,DW2,和D13,R39,C7,DW4组成的-12V和+12V稳压电压为IC1提供正负供电。
    首先,电压由R15,D1,DW1经W2调整分压后从R1输出一个负的比较基准电压,另一路电压由D9,D10,R34,C6,R26,R12输出一个正的比较取样电压,这两路正负电压在TP1处混合叠加后输出一个取样电压送至IC1的6脚。
    当输入为220V时,TP1处的叠加电压接近0伏,IC1 的6脚输入电压在过零附近,IC1的7脚输出电压在0伏附近摆动,这时调压电机应控制碳刷调压臂在220伏输出线接环形变压器线圈上的那一根线(这里暂叫平衡点)附近摆动,即此时稳压器相当于直接输入输出状态。
    当输入电压小于220V时,比较取样电压也下降,TP1叠加电压变为负压,IC1的7脚输出高电压,TP2为正, Q1截止Q2导通,调压电机带动碳刷调压臂向顺时针方向旋转而升压。
    当输入电压大于220V时,比较取样电压上升,TP1处的叠加电压变为正压,IC1的7脚输出低电平,TP2为负,Q1导通 Q2截止,调压电机带动碳刷调压臂向逆时针方向旋转而降压。
    实际上全自动稳压器的稳压是一个动态稳压的过程,调压电机和碳刷调压臂静止的时间其实相当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的转动调压,因而调压臂上的碳刷是一个较易磨损的配件,在使用中应经常保持调压线圈和碳刷接舳面的清洁卫生。
    此外,`为了保证调压器稳定工作,IC1的正负电压都采用稳压供电,其中的+12V稳压电压还通过R28,DW3,R13和R9,R8,R27等为IC1的9,12,2脚的内部运放提供基准电压。
   (二)1分钟延时输出电路
     它由+12V,R28,DW3,C5,R33,R32,Q5,IC1,Q4和继电器等元件组成,当接通电源时,+12伏经R28,DW3稳压后给C5充电,这时Q5be级有充电电流流过,Q5导通,IC1的3脚变为高电平,IC1的1脚输出高电压使Q4截止,继电器断开不动作,这时无220V电压输出,约1分钟以后随着C5充电结束,Q5b级电流减少,Q5截止,IC1的3脚变为低电平,IC1的1脚输出低电平,Q4导通,继电器得电工作,这时接通220V输出。
    (三)过压保护电路
     当输入电压过高时,由D9,D10,R34,C6,R26等组成的比较取样电路电压也随之上升,这个电压通过R25,W1,R5等使IC1的10脚电压上升,当IC1的10脚电压大于IC1的9脚(7.9V)设定的保护电压时,IC1的8脚输出高电平,电压经D4,R22又使IC1的3脚电压上升,从而使IC1的1脚输出高电压,Q4截止,继电器断开,从而断开220V输出,达到过压保护的目的,同时当输入电压升高,而碳刷调压臂由驱动电机带动向逆时针方向旋转降压,当到达降压到位开关K2时,其调压臂的撞击使K2断开,这时调压电机因断电而停止旋转,也起到了保护电机和一定的过压保护的目的。
     (四)欠压指示电路
      当输入电压下降时,碳刷调压臂在调压电机的带动下顺时针旋转升压,当到达顺时针终点时,其碳刷调压臂的撞击使K1断开,欠压灯接通点亮,而调压电机因断电而停止旋转,这时已经达到了最高的输出电压了。
      另外当输入电压下降过低时,这时提供给电机驱动的+15V电压也下降,由于Q3基极是由12V稳压供电的,当+15V下降到约10V时,Q3导通,其C级约20V电压经过Q3,R42加至电机驱动的+15V端,使+15V电压上升,这时Q3的E级电压也上升,直到Q3be极压降小于0.6V时Q3又截止,从而使调压电机在输入电压过低时也能保持获得较高供电而稳定的旋转升压。
     (五)维修重点
      1. TP1  稳压取样点------这点电压当输入电压高于220V时为正电压,低于220V时为负电压。
      2. TP2  调压电机输入控制电压------当稳压器进行升压时(调压臂顺时针转)为正电压,降压时(调压臂反时针转)为负电压。
      3. TP3  为IC1比较器基准电压点------它经过R13,R9,R8,R27等分别为IC1的9脚提供7.9V电压,为12脚提供5V电压,为2脚提供1V的基准电压。
     (六)简单测试
      检修完成后应对稳压器进行简单测试,首先找到平衡点(上文所诉),当220V输入时,调压臂的碳刷舳点应停止在接近此点附近的位置,如果偏离过多,应调整W2使其回到平衡点附近,然后断电手动将碳刷调压臂顺时针拨至较高位置再通电,可以看见调压臂马上逆时针退回到平衡点附近,可以证明降压电路基本正常,反之则可以证明升压电路基本正常。

安德利1000W全自动稳压器
       相对于3000W,安德利1000W稳压器大大简化了电路,省去了1分钟延时输出和过压保护电路。它采用了一片通用单运放741作为核心,其接法也构成了一个过零电压比较器。
稳压原理

由VD7,C9和VD8,C10输出+15V和-15V供Q1,Q2驱动调压电机,此外+15V经R10,R9,1VM,C3等输出稳压的+12V电和-15V经R14,2VM3,C4等输出稳压的-12V电压为IC1(HA17741)供电,由R13,3VM,D,R12和可调电位器W等组成比较基准电压电路(-5.4V),由VD5,VD4,R7,C2,R8,C1和R等组成比较取样电路,这两路电路输出电压经过一个7.6K电阻在IC1的2脚即TP1处混合叠加。
当输入电压大于220V时,比较取样电压上升,其在TP1处的混合叠加电压变为正电压,IC1的6脚输出高电平使Q1导通,Q2截止,调压电机带动碳刷调压臂向逆时针方向旋转降压。
当输入电压小于220V时,比较取样电压下降,TP1电压变为负电压,IC1的6脚输出低电平使Q1截止,Q2导通,使调压电机带动碳刷调压臂向顺时方向旋转升压。
此外,当调压臂旋转到K1或K2时,因调压臂的撞击使K1或K2断开,这时调压电机会因断电而停止旋转,这样就达到了保护调压电机和输出电压的目的。
   以下为两种调压器的自绘图纸:

网友A(2021-11-10):
你好,学习一下

网友B(2022-03-15):
48V电动车防接反智能充电器图纸

网友C(2025-10-14):
看不到图纸,没法对应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