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磁控管的暴力解剖图!

楼主(2021-03-24):
格兰仕微波炉磁控管的暴力解剖图!

网友A:
再拆磁控管内部好不?
一直想拆,没用烂过,没机会。

网友B:
研究研究也挺好。

网友C:
我有一个格兰仕微波炉,外部控制电路都没有问题,设置好,一开始加热就烧保险丝,估计就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D:
开机烧保险,建议先换二极管

网友E:
继续啊,还可以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格兰仕微波炉,外部控制电路都没有问题,设置好,一开始加热就烧保险丝,估计就是磁控管坏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检查发现是磁控管的管脚有一极绝缘击穿对安装铁架短路造成高压保险烧坏。

网友G:
我的也坏了,701AB 搜了一下 是日本东芝的。是不是国内还不能生产磁控管? 说的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的,不指外国公司在国内生产。

网友G:
格兰仕的微波炉 坏好几次了,3次面板,这次是磁控管。它的面板是薄膜按键,很不靠谱,并不是触摸的电容开关。千万注意了,很容易坏,我买的时候1000多大洋,没用几年。老家的 美的 15年前的 还没坏。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换个管座就好了,多简单!

网友I:
不错!
继续解剖。。。看看里面是电子管还是半导体?

网友J(2022-03-14):
我修了台从高压保险,电容,二极管一直换到磁控管,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