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4):
如题,如果能,为什么没人用,如果不能,又是为啥。

网友A:
好家伙,我还特地百度了一下这个概念:

滑模变结构控制本质上是一类特殊的非线性控制,其非线性表现为控制的不连续性,这种控制策略与其它控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系统的“结构”并不固定,而是可以在动态过程中根据系统当前的状态(如偏差及其各阶导数等)有目的地不断变化,迫使系统按照预定“滑动模态”的状态轨迹运动。

网友B: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等待大佬解答●?●

网友A: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