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恒压供水不好用

楼主(2021-03-24):
回路中有一路始终不好使 一台水泵早就坏了 变频器连周转 散热效果不好 热停 已建议先把泵修好再说

网友A:
你这柜子也不是封闭的,为何散热不好》 现场环境温度高?

网友B:
水泵坏了,为什么你要把控制电路拆掉?

网友C:
看图,第三个图的左边第一个空开,上桩接线地方,线好像存在过发热的状况,建议处理一下,一排的空开,上面可以考虑安装个汇流排,那样会美观点吧

网友D:
这个柜做的是打电控人的脸

网友E:
不规范的柜子

网友F:
上次恒压供水换一个变频器也和这个布线一模一样,柜子是某厂家统一装配的吧。用很多年了,还算可以的。

楼主:
是 还是那台 我小区的供水设备 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当时我判断是变频器被设置了时间锁 物业换了一个台变频器 换下变频器现还在我这里休眠 找不到厂家也没再研究 这次是变频器不定期过热保护停机 检查时才发现原来不能完成一拖二 可能原来就不会一拖二 正准备拆 下面的就是原来换下的变频器

网友G:
这是1托2给搞成了直接带两台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