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4):
如题,我想在第一个控制柜的端子上显示本柜的上端目标,下端目标显示:第二个控制柜对应的端子,下端目标。这样接线的时候就知道第一个柜子的线是去哪里了。请问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A:
号码管实现?
例如:柜体1 号码管打印:G1/X1/8-G2/X2/7,表示:柜体1、X1系列第8号端子到柜体2、X2系列第7号端子,柜体2号码管打印G2/X2/7-G1/X1/8;方便找到上下端的端子,但是打印号码管的时候会骂死你

楼主:
我是说在软件上!线号肯定要一样,因为这两个柜子的端子是一一对应的。就是接根线的事。

网友B:
一条带箭头的线做标示可以了吧

网友C(2021-05-21):
这样就可以清楚知道线缆去向。
项目数据-电缆-导航器-选定电缆或盘柜名称-电缆设备标识符编号-设置-根据源和目标

网友D(2021-07-06):
原理图中用中断点表达清楚就行。

网友E:
1. 不同页线路连接问题
问题点使用中断点,把名称自定义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