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21-03-24):
三菱FX3u,这样写算双线圈输出吗? 第二条能接通吗?求指教

网友A:
定位的可以这样写,但最好是等第一条执行完了再执行第二条,或者加个互锁,增加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2n的这样写第二条接通不了

网友B:
只能说明你没有好好的看手册;

网友C:
双线圈主要是使用oUT指令时同一线圈用了两次

网友D(2021-05-30):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E(2022-01-17):
学习了,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