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RROR 与BAT.LOW灯都亮了怎么办

楼主(2021-03-24):
请教各位师傅,一台台达PLC ERROR与BAT.LOW灯都亮了怎么办?换完电池能好么?梯形图会不会丢失?如果丢失有没有办法恢复了?谢谢!

网友A:
先赶快电池换了,真的丢失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网友B:
error灯亮,十有八九程序丢失了。
先联机上传程序,如果程序在,换一块电池后视情况下载上传的程序试运行。

网友C:
程序丢失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D:
电池失效造成程序丢失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台达和三菱FX2NZ这样的指示灯基本是程序没有了,如果在没有ERR亮前换电池还有救

网友D:
我想问下楼主你的PLC坚持工作了几年了,才发现电池报警了。我工作到现在还没碰到过电池失效的,当然也没更换过,但是在学习的时候老师给的建议是3U的2年一换,Q系列好像是3年一换。那样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楼主你的PLC坚持工作了几年了,才发现电池报警了。我工作到现在还没碰到过电池失效的,当然也没更换过,但是在学习的时候老师给的建议是3U的2年一换,Q系列好像是3年一换。那样保险。
我是干个体的,主要是搞工控硬件维修的,软件这块我还是弱项,这是一个客户找我去维修的,我一看这两个灯亮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但还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有没有办法恢复。

网友F:
因为电池电压太低,程序丢失了。只能找源程序,更换电池后再下载进出。以后在电池灯报警时及时更换电池。

网友G:
电池没电了,如果再断电就麻烦了。
有设备没有使用了,准备换新电池过几个月再投产。结果换电池时出了意外,忘记通电了。结果程序还在,整机手动作正常,自动就不行 ,程序和plc都好的,排除了,后来请厂家的人过来才解决问题。
可见电池保存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丢了就要找厂家了,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