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

楼主(2021-03-24):
工厂一台18.5KW变频器,断路器跳闸,断开变频器进线,正常合闸,怀疑是变频器坏了,换了新的,还是合不上闸,就把断路器也换了,还是跳闸,把控制回路全部断开,还是不行,把电机负载拆除,结果变频器通电烧了,厂家说是制动端接电阻正常接PF,P+,我接了P+P—,导致的,想问一下高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变频器制动单元的原理图给一份参考一下,谢谢各位,望不吝赐教下

网友A:
P+,P-一般是直流母线正负端吧,制动电阻一般是小阻值大功率,母线端接电阻相当于短路。

网友B:
估计是没有看说明书的习惯,维修的思路也有问题。交学费了

网友C:
短路啊,难道没炸鸡?

网友D:
给你11KW的变频器制动相关参考

网友E:
楼上的图纸是哪个变频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的制动主回路都差不多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图纸是哪个变频器的?
台安11KW变频器!

网友G:
接错线了?
p+和pb接电阻才对,
p+接p-是将整流桥输出短接了啊,断路器还是保不住模块啊。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建议,人不清醒,就容易范错误,我们搞维修的就得坚持自己的原则,久久维修的师傅发的图纸应该怎么解读呢,水泥电阻两个10W的电阻是线路板自带的吧,外接的大功率制动电阻应该在哪个位置,RLY1在正常状态应该是闭合的么

楼主:
我把变频器拆开,有四个大电阻两串两并接的烧焦了,如下图,我把它们换掉会不会好,这些电阻应该对应上图中的那个元件,另外,在变频器待机的情况下,合不上断路器,一般是什么原因,找些资料怀疑外接的制动电阻有问题,还应该排除些什么,量RST进线断也没有击穿短路,外部控制线路也都拆除了,

楼主:
如果我把外部的制动电阻不接,变频器在正常情况下能不能正常启动,还是说电机转动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会把变频器损坏,或者说只是电机需要长时间才能停机,我们是私聊,恐怕要担责任焦虑的很,没办法,谁让自己摊上事了呢,希望大神不吝赐教,先谢过,

网友A:
看见的是电阻炸裂,应该还有其他元器件损坏。认头花钱找修变频器的修修就好了。

楼主(2021-07-13):
最后来交代下结果,原因是变频器所带的电机接线柱那里进水了,拆开电吹风吹吹就好了,电机摇表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