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4):
 主控柜处触摸屏需要调整参数时不方便,需要就近安装一台触摸屏实现方便操作。
 没此类经验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PLC与触摸屏具体型号是?

如果PLC有两个一样的通讯口的话最好解决,两块触摸屏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线,分别插到两个通讯口上就可以了。
也可以触摸屏一主一从。

网友B:
如果是以太网的,可以看看是否支持远程浏览器访问

网友C:
屏1的九针口接plc的九针口,屏2的网口接plc网线口。这样做应该是硬件改动,程序改动最小的。

网友D:
见过老外的大型折弯机,小型的主控台脚上装四个轮,主控台拖着一条尾巴(导线管槽),想拉哪里拉哪里(移动)
提供技改和控制方案,需要你提供原系统硬件结构。

网友E:
一个PLC带两个屏就可以了,你可以设置一个是主,一个是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