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欧陆派克590p直流调速器

楼主(2021-03-25):
维修欧陆派克590p直流调速器

网友A:
这个功率不大吧,不超过10KW,应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这应该真是离谱,侧出线,顶部风机,直接看面板岂不是更好,270A不可逆的驱动器,何止10KW,再就是590没有10KW这个档的划分。。。

楼主:
维修设备功率为110KW.

楼主:
手绘维修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