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5):
有个昆仑通态1062k屏开机一直卡在开机大拇指页面,跟电脑连接不上,用综合包也不行,怀疑flash坏,然后在好的屏上拆个换上后就正常能使用。没刷固件的flash装上不能开机,请问这要怎么刷?有没有flash刷机程序?

网友A:
西尔特5000/6000解你忧

网友B(2021-04-25):
解决了吗?,我的想法是用编程器把flash程序复制,然后烧录到新的flash存储器上。

楼主(2021-07-05):
可以用西尔特5000编程器读flash,但注册码会丢失,运行环境未授权,只能运行时间30分钟。

楼主:
注册码丢失后无法找回,怎么更新运行环境都是没有用的。(根据昆仑通态100个常见问题的第24. TPC工程运行30分钟退出  (1)属性设置显示“运行未获授权”,说明注册码丢失,需要重新生成注册码; (2)属性设置显示“组态未获授权”,说明未插加密狗下载工程,老TPC进行工程下载时需要上位机插加密狗。25.注册码如何安装 (1)上位机安装:通过下载配置-高级操作-更新注册码,选择注册码文件进行安装; (2)下位机安装:将注册码拷贝到U盘里,插到TPC USB口上,在TPC的启动属性-系统维护中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