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CPU224XP CN自带模拟量输入有DIP开关

楼主(2021-03-25):
新手:最近买了一个国产的西门子200PLC CPU224XP CN,发现在扩展卡、电池卡的位置并没有插槽,而是在里面有两个DIP拨码开关,恳请问大佬们,这个拨码开关是切换模拟量输入电压和电流的吗?
我问过了商家他们说法含糊,说自己也不知道??,请问大佬们有用过我这种cpu的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拨码开关就可以切换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谢谢!

网友A:
山寨的东西还真不好说,看下左上角那端子上有没有字标了;如果输出那路有电压及电流端子的话,那这个开关应当是切换输入用的;

楼主:
谢谢老师,左上角上的接线端子和正常的一样,没有特殊标志,要不是我把电池盖扣下来,都不知道里面还有拨码开关,我看了国产艾莫迅的plc是有切换电流电压输入功能的

网友A:
对的,艾莫迅的二个开关可以对二路模拟量输入信号分别设定电压/电流信号,你这个应当也一样;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我自己到时候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