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值计算 请求指点一下

楼主(2021-03-25):
一个数值输入控件,一个数值显示控件,一句代码,结果和预想不一样,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数值输入控件,一个数值显示控件,一句代码,结果和预想不一样,是为什么?
因为:
看似输入的是3.00,由于通过定点整数显示的方式,因此实际在寄存器中的值是300。
通过300乘以300,结果就是90000,然后由于设定的是3位小数显示,因此最后显示为90.000。
触摸屏的计算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锅触摸屏不会替程序员背的。

楼主:
也就是说后台计算完全是按没有小数进行的,
为了前台正确显示,我还要根据小数的取位,在后台乘(除)10的n次方?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数值输入控件,一个数值显示控件,一句代码,结果和预想不一样,是为什么?
因为:
看似输入的是3.00,由于通过定点整数显示的方式,因此实际在寄存器中的值是300。
通过300乘以300,结果就是90000,然后由于设定的是3位小数显示,因此最后显示为90.000。
触摸屏的计算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锅触摸屏不会替程序员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后台计算完全是按没有小数进行的,
为了前台正确显示,我还要根据小数的取位,在后台乘(除)10的n次方?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数值输入控件,一个数值显示控件,一句代码,结果和预想不一样,是为什么?
因为:
看似输入的是3.00,由于通过定点整数显示的方式,因此实际在寄存器中的值是300。
通过300乘以300,结果就是90000,然后由于设定的是3位小数显示,因此最后显示为90.000。
触摸屏的计算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锅触摸屏不会替程序员背的。
YES,因此纯小数运算请选用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