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5):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试一下往VD30里写数据看行不行?直按控制模拟量输出我也没这么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都正常控制  就是触摸屏控制不了

网友B:
触摸屏读写地址是VD30还是AQW0,如果是AQW0那当然改不了,在PLC程序里扫描周期一刷新就会被VD30转换后覆盖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读写地址是V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