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连接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S7-200PLC通讯连接出现这样的问题,大师们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驱程没装上或不对。

网友B:
检查com口设置是否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是官网下的,安装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不好啊!

网友B:
通讯线驱动,还有检查com口,你的截图上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是USB转的,我晚上把东西拿回来用宿舍的电脑连结也还是不行,以前这台电脑能用的啊

网友C:
硬件上还有感叹号,说明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D:
最近一次我遇到这样情况,重新安装软件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从新安装哪个软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头都搞大了,两台电脑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搞了一晚上还是没弄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step7 microWin,200PLC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