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有用的PLC检测加热器断线电路图

楼主(2021-03-25):
(无正文)

网友A:
还不错,经验之谈。

楼主:
电流检测器中间过孔穿一条加热器电线,当加热器处于加热状态时,电流大于设定值则触点接通。

楼主:
外形尺寸:30A 过孔8mm 直径 50A 100A 200A 300A 500A 尺寸不同

楼主:
特点: 不用电流变送器和模拟量模块,成本低,安装方便。对无需显示电流的场合非常有效。

网友B:
有点看不懂啊?

楼主:
开关量电流检测器,也叫电流感应开关、电流互感开关、开关量电流传感器。通过电磁感应电流,产生并输出开关量信号的装置。
按电流种类分为:直流检测器 交流检测器。
按有无电源分为: 无源检测器(不需要单独供电) 有源电流检测器(需要单独供电)
过孔红色电线的电流超过检测器设定值,则检测器内部的触点导通,反之触点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下这个图

楼主:
还可以用专业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来监测加热器断线。US17,SSR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并联加热器断线检测。自动跟踪,精准检测。导轨安装和面板安装可选。多种电源380 220 24。电流等级从20A 50A 100A 200A 300A 到500A。高速响应,可显示电流,所有参数可调。真正专业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楼主:
默认螺丝固定,可选导轨固定。

楼主:
多个加热器共用一个IO点接线图。在PLC IO 不够的情况下 可以采用此种方法。

楼主:
能用的地方不少。

楼主:
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散热风机未启动,则LC13接通蜂鸣器报警。 温控表设定超温时触点接通。散热风机电流小于0.5A 则触点接通。LC13适用于非调速电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