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5):
网上找了JOG试车教程,按驱动器上的“MODE”键选择到诊断画面:“rd-oF”,按UP键三次切换到“TEST1”,按SET键2秒进入“d-01”,按UP和DOWN可以使电机正反转,点动运行,即JOG,但是为什么到d-01界面,按UP和DOWN,电机不转呢?CN1的急停,正反转极限都接好了,而且上电没有报警。但是就是不能手动JOG试车,这是怎么回事?需要出厂设置吗?这个MR-E的伺服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我网上看到的资料是①将19改为ABCD,断电再上电②将182改为0112,断电再上电。。但是没有找到182参数,这个伺服JOG运行应该不受限制吧,为什么不能转?
谢谢师傅们百忙之中,为小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找4008213030,他们更专业

楼主:
网上下载了一个软件,用Q系列的PLC数据线,可以下载参数,但是软件JOG就报通讯错误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MR Configurator,三菱官网自己去下载

楼主:
已解决,软件是用的154c, 只有接L1和L2才能JOG点动,接L1和L3不行

网友C:
这是多大的驱动器?供电单相220V吗?不是单相220都是1,3端子吗?我用MR-JE的都是这样用的,都可以j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