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6):
两个气缸一边一个 顶起一个架子。 如果有一个气缸慢了架子就会单边受力。 我想了很久貌似两个气缸同步好像不可能实现啊, 就算压力调成一样 活塞时间久了也会不一样紧密造成先后伸出。

网友A:
要看须达到怎样的精度要求,高精度难度有点大,如果条件允许可能要考虑其他方案;譬如机械同步装置

网友B:
   可以改为汽液缸试试,或增加机械强制同步机构。

网友C:
貌似两个气缸同步好像不可能实现

这个是肯定的,只能在结构上想办法了。

网友D:
伪同步: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电磁阀一出二,气管长度要保证一样长。

网友E:
在平台上装倾角传感器,然后建模,多次实验优化,经过鉴定,然后…你懂的

网友F:
为什么不用一个气缸从中间顶起,四周直线轴承支撑

网友G:
只能大致同步,每个汽缸要配套减压阀,气管上要安装调节阀,如果你要比较好的同步效果,建议你用电缸,液压缸,再配套同步控制器或同步控制阀

网友H:
这个我们在芯片生产设备的抛动就是双气缸升降做抛动,感觉问题不是特别大,虽然有稍微偏但是基本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I:
气缸要选择比计算使用的大一个规格,机械要留一定间隙。

网友J:
单纯的气缸是不稳定的,可以考虑更换其他结构,气加机械,

网友K:
精度要求高的话,考虑电气缸 同步是没问题,只是成本高

网友L:
机械结构来保证,气缸液压缸同步非常困难,一旦力道不同就崩坏。

网友M:
买好一点的气缸,再买好一点的节流阀,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网友N:
不科学,使用久了会不同步的。

但是能用,上家见过,3个气缸推,不太好调,

网友O:
用一个气缸另一边用滑轨不就好了。。

网友D:
机构改一下呢?

网友P:
使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从两个气缸等距离的位置分三通,然后气缸进气和出气全部使用节流阀,时间久了不同步了可以稍微调节下节流阀,一般使用是没啥问题的,很多自动化设备都是气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