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加接触器好还是输出加接触好?

楼主(2021-03-26):
如第二个图,用接触器的常开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这样怎么样。我们厂现在是第一个图的接发,变频器的故障信号,实际频率到dcs没启动的时候,变频器没启动频率显示断线,这样好吗?

网友A:
变频器一直通电,用控制端子控制启停……

网友B:
尽量不要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入接触器,至于给DCS信号,第一个图可以优化,用变频器继电器输出给DCS备妥信号

网友C:
如果确实要加接触器,输入端KM控制功能变频器里有带的。原则是尽量避免运行过程中输出端和输入端KM突然断电。

网友D:
输入输出都可以不用加,外部端子控制启停,一个小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我都是直接断路器下端接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不一拖二的话,就变频器直接接电机。可参考下变频器厂家给的图纸

网友F:
对的厂家是补建议在变频器后面接接触器的,哪怕是一拖二也是要求你接触器先吸合然后变频器工作的。

网友G:
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不加最好!首先你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加,比如说:一拖二,在此场合下,需要在输出端加,再比如说,变频、工频双电源运行,此场合需要输入与输出同时加。

网友H:
估计楼主没认真看过手册才会出这个题目吧

网友I:
变频器加接触器,这个仅仅用于紧急状态切断负载电源,要求是高性能变频器(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分开的那种),而且仅仅用于紧急故障下切断主电源,其余时间都是接触器都是接通的

网友J:
输出端直接接电机,用启停端子控制变频器,有极大的隐患,变频器输出会有电压,同时意外的干扰会造成变频器启动,
输出端要加接触器,同时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连接变频器的启动接口,通常的做法是这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加接触器,这个仅仅用于紧急状态切断负载电源,要求是高性能变频器(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分开的那种),而且仅仅用于紧急故障下切断主电源,其余时间都是接触器都是接通的
对,进线端加接触器就是紧急情况分断~~~~~~···.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加接触器,这个仅仅用于紧急状态切断负载电源,要求是高性能变频器(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分开的那种),而且仅仅用于紧急故障下切断主电源,其余时间都是接触器都是接通的
多见于欧洲设备上的用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变频器加接触器,这个仅仅用于紧急状态切断负载电源,要求是高性能变频器(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分开的那种),而且仅仅用于紧急故障下切断主电源,其余时间都是接触器都是接通的

见过欧洲设备上奢侈的用法:380V的电源输入,电机4KW(△/Y接法,接在△即220V电压等级),变频器7.5KW设置最高电压为220V。变频损坏更换时,好多老师傅上当,380V输入的变频没有修改最高电压为220V,电机过流发热,声音大,严重的运行后烧电机。

我直接改4KW电机Y接法,4KW变频即可。

网友L:
变频输出就加有接触器,在按设备上急停按钮时,断开接触器,在控制回路有输出接触器与启停控制的连锁,确保接触器吸合以后再给运行信号。当然在电机拖动的传动轮轴上安装有刹车电磁线圈。

国内同类型产品在变频输出从没见加接触器,且没有电磁刹车,靠变频器减速停机。

安全性差异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I:
日本电机3相208V、7.5KW电机,我直接用380V变频器驱动(还有的认为需要变压器+3相220V变压器,那个变压器损耗多大?发热多大?就是总价格也是直接用380V变频器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