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6):
程序先前是用Somachine V4.3编辑的,昨天新安装ESMEV1.2后再连接控制器,提示无法连接,固件版本不对,提示更新固件至5.0+版本,结果更新后为什么又看不到控制器?也按照指南中操作了,谁碰到过这情况?machine expert网关也打开了,第一次用ESME,不顺手

楼主:
没招,只有把5.0+固件又重新刷到4.0.1  somachine软件对应的版本去了,还是用somachine。
今天整了半天时间也没整好。

哪位高人帮看下,是否用machine expert打开先前somachine程序提示更新的环节哪个不需要更新? 但却又明明提示了原先的somachine编辑器在machine expert环境下不可用,头昏脑胀的。

网友A:
正准备跟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完全一样的PLC用的soMachine 4.3写的程序,昨天跟代理商买TM2扩展模块告诉我停产了,要用TM3就要换Machine Expert,还要买激活码,装了还不知道好不好用,真的是无力吐槽!犹豫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主要是TM2要停产了, 我没折腾了,实在不行上TM241了,M100/200都支持TM3了,就是TM218不支持。

网友A:
问过施耐德客服TM218在Machine Expert下可以支持TM3,SoMachine环境下不支持。你上面的问题可以试试400问问,免得上TM241,贵了不少

网友A:
会不会你只是更新了程序版本,PLC固件确定刷到5.0.0.4吗?虽然有多个固件版本,可是218固件好像只有两个版本是可以用的,一个适用SoMachine,一个适用Machine Expert,其他版本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过施耐德客服TM218在Machine Expert下可以支持TM3,SoMachine环境下不支持。你上面的问题可以试试400问问,免得上TM241,贵了不少
TM218也是最重要停货的,现在的售价已经比241同功能的要贵了,就是逼着你弃用更新换代的,只是我们先前用的基本好多都是218所以才想缓一缓的。倒数第2个图中我已经更新到5.0.0.4的固件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等过段时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