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6):
新手:刚开始学习变频器,请教前辈们:
如果要提高制动转矩,
1、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只要加装制动电阻,就能提高制动力。
2、变频器如果不带制动单元,要外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直接加电阻没有用。
3、变频器如果不带制动单元,是不是基本不能使用制动功能了;还是一般空载轻载时照样可以使用。
虚心请教大佬们,以上三条对不对?
可能变频器是不是有显示制动电流的?我还要去翻翻变频器手册。

网友A:
制动单元像个“开关”一样,开关接通,让电流流经制动电阻,使能量以热量的形式消耗掉

网友B:
提起变频器的制动,应该有以下几种:
1、变频器内置制动电路与制动电阻。一般是小功率变频器。
2、变频器内置制动电路,但没有制动电阻。需要外接制动电阻,才能制动。
3、变频器没有内置制动电路,外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
4、变频器没有内置制动电路,外接能量回馈单元。

还有一种也称为制动,是变频器停机直流制动功能。

仅供参考

网友C:
电机转起来后有动能,要停下来没有要求的话可以在变频器上设成惯性停车,也就是给出停止信号后变频器不再输出,电机自己慢慢的停下来,一般风机水泵类的没要求,用这种停车方式;
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停车,可以采用外部机械抱闸的方法,此时变频器也是要设成惯性停车;
变频器上设成减速停车,也就是按参数减速时间来停车,不论变频器有没有带刹车单元,都可以设成减速停车,只是在负载惯量大的情况下,这个减速时间太短的话停不下来,小功率的一般自带刹车单元,外接个刹车电阻就行了;15KW以上大多变频器就没有自带刹车单元,如果还需要短时停车,那么大功率电机大多是变频器外置一个刹车单元,再接刹车电阻来实现。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加装能量回馈单元,此时能量是反馈给电网,而不是由电阻来释放,还有些变频器是用公共直流母线,这种反馈后直接给其它在工作中的变频器使用,节能而且效果比刹车电阻要好,价格上现在国产的能量回馈单元已经可以接受了;

楼主:
回答太专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