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件选型。

楼主(2021-03-26):
37千瓦电机,星三角启动。使用德力西或是正泰系列,主空开125安(是否大?),接触器65安,热继50安,电机线25平方。
请大家给一下意见。电机离配电柜非常近。

楼主:
控制设备是真空泵。

网友A:
37KW,74A电流

主空开125安我觉得还小了点,150差不多。

接触器要看主电路怎样的接法,如果是图中这样的话

KM1和KM2  65安可以,KM3 45A都可以,热继50安也可以

电机线25,大了,星三角是六条线,单根电流43A,16方足够了

网友B:
个人观点  断路器NXM125/100A足够了KM1
CJX2/80A  KM2 3 CJX2-50A热继电器JR36/3P32--45A安装在角运行位置-用  电缆用16平方即可

网友C:
空开160好点一,主的二个6511,星的4011.线国标10平方已经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KW,74A电流

主空开125安我觉得还小了点,150差不多。

接触器要看主电路怎样的接法,如果是图中这样的话

KM1和KM2  65安可以,KM3 45A都可以,热继50安也可以

电机线25,大了,星三角是六条线,单根电流43A,16方足够了

空开150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D:
真空泵的话,空开用125没问题,但是继电器你用德力西和正太建议你选大一些,大一些价格没差几个钱,但会更耐用,真空泵最大负载是在接近真空时候,那个时候电流是最大。实际应用上,我的锅炉油泵也是37千瓦,也是用正太,但接触器我用95A的,还算比较耐用,线是国标16平方,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KW,74A电流

主空开125安我觉得还小了点,150差不多。

接触器要看主电路怎样的接法,如果是图中这样的话

KM1和KM2  65安可以,KM3 45A都可以,热继50安也可以

电机线25,大了,星三角是六条线,单根电流43A,16方足够了

空开150是不是太大了。
我的做法是选大不选小,这个空开主要是用来做短路保护的,短路电流远远大于额定电流,所以不用担心不会动作起不了作用,如果选小了要是启动电流过大经常跳闸很麻烦的。价格上应该也差不多。

楼主:
那好吧,我选用150安断路器,9511接触器。最初我想用施耐德,但是价格高,东家不同意。所以只能用德力西正泰系列了。

网友C:
160的空开弄好都跳,我以前单位30电机160的都有跳过,6511按标准够了,甲方有钱80/95更好,那价差100左右了

网友E:
撇开电机功率和其它保护,从开关和电缆的匹配性来讲:150的空开50+的线,125的空开至少配35线; 100的空开至少25的线。
电缆的环境温度下的额定载流量个人觉得一定要大于空开的额定值。

楼主既然用到星三角启动,相比应该不是重载,如果用25的线建议配100A的D型开关,如果用35的线建议125的D型开关。
接触器上面大家都已经说了。

网友F:
25的线肯定大了,不需要这么大的,要是你选了远东这种,价格差异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