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6):
上次是358,本次是393。
还是都打上LM前缀,
搞不清生产厂。
看来以后低价IC要专门挑一家,
国产打自己品牌的。
类似ⅩL1509之类有明确厂家的,
从来未出过问题。

网友A:
LM也许是真的,不过可能是拆机的.
山寨,缺个压寨夫人.

网友B:
LM358,LM393都是很便宜的,不至于有假吧,如果还有担心,建议你先安装个IC插座,IC直接插上去就可以,有问题的也好说话(没上过焊锡,店家肯定给你换的)

网友C: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悲哀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也许是真的,不过可能是拆机的.
山寨,缺个压寨夫人.
不是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LM393都是很便宜的,不至于有假吧,如果还有担心,建议你先安装个IC插座,IC直接插上去就可以,有问题的也好说话(没上过焊锡,店家肯定给你换的)
不是假,是坏。这次坏半边。同批换个就好了。
上次是贵点的不行,便宜的反而全是好的。
不是差那几分钱,一直都是乱买,没见有问题。
这段时间连接出这种问题。

网友D:
为啥要乱买?

网友E:
不一定说国产货差劲,只能说店家不厚道,好坏掺着卖,缺德,不讲武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乱买?
是随便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乱买?
是随便买。
你一随便就变成“一直都是乱买”
说明不专一

网友F:
电子元件真不好买,上次我控制板做好上电测试十多下没有问题就成批安装在设备上,结果安装调试的同事在试机的时候说电路板有问题,我拆回来在办公桌上测试,发现555芯片坏了,换一个新的就好了,测试十多下没有问题,继续多测试几下,芯片又坏了,连续换几个芯片,同样情况发生,电路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找前一批的芯片换上去就没有问题,确定555定时芯片质量有问题,控制板和芯片一起寄给销售商测试,立马给我换另外一个牌子的芯片寄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元件真不好买,上次我控制板做好上电测试十多下没有问题就成批安装在设备上,结果安装调试的同事在试机的时候说电路板有问题,我拆回来在办公桌上测试,发现555芯片坏了,换一个新的就好了,测试十多下没有问题,继续多测试几下,芯片又坏了,连续换几个芯片,同样情况发生,电路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找前一批的芯片换上去就没有问题,确定555定时芯片质量有问题,控制板和芯片一起寄给销售商测试,立马给我换另外一个牌子的芯片寄回来……
555不用很久了,
老家房子里好象还有4,5管没扔。
这个倒是绝对原装进口。

楼主:
寻思着电流检测等都选带AD的片子算了。
不用393之类了,还省点焊接工夫。
主要还是懒,之前PCB及程序都有模块了。

网友G:
我今天也淘了几个LM324N不知道是不是好用的。。

网友H:
可以用国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