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6):
公司三期计算负荷为12000KW,设计院设计使用2条10KV线路供电。但好像说10KV线路输电容量只能6000。而且公司内部还有3台10KV高压电机。担心高压电机启动时的扭力矩会造成输电线路的供电质量。请问下,如果有10KV高压电机的话对外线高压线路有什么要求,需要选用35KV么。请教下

网友A:
12000KW,进线设计都是选用110KV!!

网友B:
我经历过的是自己设总降所,前期建设的时候使用10千伏线路供电,试运行前后转到自己的总降所供电,只有在内蒙的时候是电力公司直接供的10千伏,但是周边全是居民用电,也和设了专门的总降所没啥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必要110吧,才这么多负荷供电局也不会同意110,最多也就35K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你那边是居民区。输电容量够了不影响。但我这边是工业区,现在供电局的意思是可以用10KV线路,可以每条线路最大供8000KW。但我们公司还有10KV高压电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具体情况还是得和设计院确定,如果不合理,向电力公司申请的时候也是被否,动不动因为大设备启动造成上级跳闸的话,他们就有麻烦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按35KV的来设计吧。。10KV容量太小怕不能满足。。110KV的话投资是比较大的。。

网友D:
不是你想用多少是多少,当地有你才有的选择,这个要和当地配电调度中心申请

网友A:
反正我看到现在的半导体生产厂,凡是超过10MW的都是110KV进线,公司内部设110KV/10KV变电站,车间内部是10KV/0.4KV、10KV/0.22KV的2套变压器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按35KV设计,厂区内变电站需要怎样设计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要看你的进线方式是那种了,架空还是电缆。。一般这种变电站设计成二层。二层用于35KV进线,出线,计量,一层10KV。。室外是主变压器。。这是常规变电站设计。。

网友E:
要搞清楚以下问题:离你最近的变电站能提供什么级别的电压,距离有多少公里架空还是电缆,你厂内10kv高压电机单台最大容量是多少kw,你厂日后扩容需求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选用35KV高压线路的话,不管有多远都得引过来吧表情。我们厂区有3台高压电机,每台都是500KW。至于扩容的话暂时不考虑。35KV的话,输电容量足够了吧。如果以后扩容也没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室外变压器是不是外线35KV高压线路是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35KV变10KV,是当是主变压器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如果是进线35KV的话需要2路。那么就需要2台主变。容量选多大经济合适。

网友E:
才500kw还是10kv电压级别,电机启动完全没问题的,相信设计院提供的已是综合各种因素的最优方案,我们6kv电压560kw鼓风机2极电机启动都相当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