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力电梯抱闸板

楼主(2021-03-27):
抱闸不能打开故障,请问各位这个故障,怎么解决?

网友A:
查找抱闸控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查到一个水泥电阻坏了,装上还是不行,抱闸不能打开

网友B:
查电梯图纸,可能某个信号没到位

网友C(2021-10-19):
和我遇到的一样,13933476321

网友D(2022-03-16):
水泥电阻开路了,需要把变压器旁边的MOS也换掉,22N65.水泥电阻开路,MOS必坏。

网友C:
换板子了,等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