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这个电流多大

楼主(2021-03-27):
假如380V三相交流电经过R1,R2,R3的额定电流为100A,那么AB之间的额定电流多少?AB之间可能会用接触器和电缆连接,其他两条AC,BC也一样,所以需要算电流,心里有点没底,大家帮忙一起算算。

网友A:
如果忽略电阻,就是没电流,等电位的一个点

网友B:
这不等效于星型接法么

网友C:
你这个分连一个,比如ab?
连2个和三相Y一致.
连3个的电流取决于器件特性.

网友D:
经过R1,R2,R3的电流相当于是线电流,流过AB、AC、BC的相当于相电流,
三角接法,线电流=相电流*√3
所以流过AB、AC、BC的电流=100/1.732=57.7

网友E:
看仿真结果。

网友C:
难道加接触器干什么大家不考虑?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啥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如此,标准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让我完全放心了,这个神器我不装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是三角形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看正常情况下,最简单的情况即可,复杂情况再另行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电位内部不等于没电流,要不然怎么做到等电位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Multisim

网友H:
这个与ABC三点之间所连接的导线或接触器触点之间的接触电阻大小有关,也与连接所构成的是三根线段还是两根线段有关。三根线段时通常是对称的,也就是三个线段等效电阻相等,总体就形成外星型内三角形的负载分布,外星型每边的电流就是内部三角形的“线电流”,内部每边的电流就是他的1/1.732=57.7A. 此时,内电流的大小与内边的阻值无关。但如果内部仅仅连了两边,内部的平衡不复存在,此时流过内部短接线上的电流就与内阻密切相关,当然这与题主的意思不符,是另一种情况了。就是不对称三相负载电流的计算了。通常是用接触器完成星型点的,接触器闭合的接触电阻相比负载电阻可以忽略,无论接的是三边还是两边,区别不大,因此,不去考虑如此情形,似乎没必要。

网友I:
画成这样还不是星形接法?

网友J:
回复 网友F: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