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7):
电控板上的PLC,空开,继电器等等的示意图,需要自己下载或者是2020内就有这些元件吗?望不吝告知,谢谢!

网友A:
有封装好的块 或者宏,自己下载,或者你话时间自己DI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那有这类电气元件库吗,求资源

网友B:
自己去找对应元器件厂商官网或者论坛,有的会提供对应元器件二维或三维模型,可以直接拿来用,没有的话,只能对照说明书的外形尺寸图,自己做个简要的图块了,CAD不可能自带这些图块库的,毕竟元器件种类型号这么繁杂,更新又这么快,像PLC,伺服,变频器之类的,品牌供应商都有官网CAD的或者三维模型下载的,我之前下载过三菱,西门子,台达的,汇川也有,信捷也有,其他的根据需要自己去找吧,网络资源得善于利用

楼主(2021-06-08):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