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7):
从M10-M17取顺序号到D10,但是以下这个指令不太合适.

LD SM0 ENCOL M10 D10 K3

第一.它的结果是从0开始的,我的需要从1开始;
第二.它只管低位的1,不管高位的,可能会有意外情况。
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从M10-M17取顺序号到D10,但是以下这个指令不太合适.

LD SM0 ENCOL M10 D10 K3

第一.它的结果是从0开始的,我的需要从1开始;
第二.它只管低位的1,不管高位的,可能会有意外情况。
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熬太多夜了,被自己搞晕了,写出以下代码。。
LD= DM10 K1 MOV K1 D10
LD= DM10 K2 MOV K2 D10
LD= DM10 K3 MOV K3 D10

写到一半发现不对劲。。

网友A:
从M10-M17取顺序号到D10

这个取顺序号是什么意思?PLC是信捷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 K4M10 K1
MOV K1 D10

LD= K4M10 K2
MOV K2 D10

LD= K4M10 K4
MOV K3 D10

LD= K4M10 K8
MOV K4 D10

LD= K4M10 K16
MOV K5 D10

LD= K4M10 K32
MOV K6 D10

LD= K4M10 K64
MOV K7 D10

LD= K4M10 K128
MOV K8 D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M10-M17取顺序号到D10,但是以下这个指令不太合适.

LD SM0 ENCOL M10 D10 K3

第一.它的结果是从0开始的,我的需要从1开始;
第二.它只管低位的1,不管高位的,可能会有意外情况。
有没有好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