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10

楼主(2021-03-28):
(无正文)

网友A:
操作面板半亮半不亮吗,有主板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B:
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 有控制板换一块试试吧

网友C:
以前我以为是供电问题,后来才发现,汇川的出现几个8多半就是主板程序问题!

网友D:
换主板,新机的话代理商直接给你换新
这个状态运行灯应该是不亮哦,显示88888就是没有完成自动检测,一般都是主板问题,280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新机代理商会包换

网友E:
主板供电附近有几个贴片电容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