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8):
请教下个问题,公司有2台雨水泵。雨水泵工作原理为公司水处理检测水质合格后自动启动水泵外排。现在环保局的意思是需要在雨水管网上加装电动阀门。工作原理为任何一台水泵开启后电动阀就需要开启,2台水泵同时关闭时电动阀关闭。想问下电路图

楼主:
电动阀图纸

网友A:
雨水泵如果是接触器控制的,就把阀的开关与线圈并上,或者用接触器的常开点做开关,总之就是接触器吸合阀门就开。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要麻烦些。需要一点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样就简单了表情,关键是我有2台水泵。随便开哪台都需要开阀。2台泵同时停才能关阀。而且电动阀不是那种得电开阀失电关阀。开跟关都需要得电。

网友B:
要是图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C:
这个电动阀应该还有个控制器吧(图比较小看不清楚),只要经过中间继电器去给信号控制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D:
用一个中继解决
阀应该是带限位开关的
直流供电,+—开,-+管,到位自动断电,中继开点控制阀开,闭点控制阀关
交流同理

水泵1,水泵2接触器辅助接点都控制中继
如果是变频器,用输出点控制中继,输出点被占用,那就在加中继1,中继2
不难

网友D:
将电动阀改为单向阀,可否?

网友E:
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把原来的两台泵长开触点并联串上新加的中继线圈上就可以达到控制要求。见图:

网友F:
如果有开度控制需要电机流量来控制电动阀就麻烦,如果直接开闭就用简单

网友G:
看下如何有其它问题在提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回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再附上电动阀电路图

网友D:
就是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