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8):
最近接触到好几台变频器,基本都在11~18.5 之前的功率左右,由于功率不是特别大 好多机器主回路用的不是接触器而是继电器,就发现好几台机器继电器主触点针脚的焊点有松动的情况,然后就打火,越打火旷量越大 导致机器报欠电压故障。
之前遇到的基本都是冲床设备上的变频器 大电容针脚有松动 因为电容本身的重量和冲床的震动导致的,但是继电器的针脚为什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当然说到的不是冲床设备上的变频)工作环境基本没有震动,继电器针脚就松动 打火 报警了, 求经验老到的师傅解惑,小弟很是不解

网友A:
是不是线路板上的焊盘不牢固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 后来自己仔细想了一下  客户说会有一些震动 但是不常有,我自己想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些小震动 , 因为主回路电流比较大,导致发热再加上小震动 才导致的这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目前也就想到这么多 其他方面是真想不出来什么原因了。

网友B:
热胀冷缩导致的焊盘开裂。这种现象在有些大功率电阻引脚上也能看到。

网友C:
我猜测也是冷热交替导致的松动。

网友D:
继电器本来就不适合干这类活,换成接触器吧

楼主:
多谢各位发言解惑

网友E:
触点容量小了,发热产生的,可以换成接触器

网友F:
继电器选型偏小或质量不过关,焊点有温度,热胀冷缩形成裂缝。

网友G:
有变频器,主回路为什么会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小功率的变频主回路都是继电器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功率的变频主回路都是继电器啊
变频器直接上电,输出直接接电机,外接端子控制,为什么会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H:
你把继电器指标亮一下
11~18.5KW?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小功率的变频器 内部主回路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内部的继电器,功率小的都是小中间继电器焊在板子上的,功率大的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