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灯时微亮的

楼主(2021-03-28):
为什么这个灯时微亮的,我量了一下电压时10V 也不知道这个10v电压时在哪里过来的 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的

网友A:
感应电?柜门接地试试

网友B:
这种灯微亮很正常,设备如果有变频器,还能一闪一闪的呢!感应电压,LED指示灯就这个缺点……

网友C:
感应现象,把你的指示灯的线散开,散到不亮的地方,附近就是干扰源头

网友D:
以前电工小伙子把指示灯线跟1250KW的电机线并行,直接把24V指示灯泡烧了N个

网友E:
在两端并个电容或RC滤波器(交流)
直流的并个电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