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8):
按钮指示灯不亮,测量按钮后面电源正常,拆开前盖:红色按钮里面居然是绿色灯泡——正在亮ing

网友A:
选型真棒,灯泡都带颜色,led的不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型真棒,灯泡都带颜色,led的不香吗?
按钮指示灯,基本都是灯泡的。

网友C:
楼主确定是灯泡(白炽灯)
没图,便宜货/旧货?
施耐德没遇到过(LED)

网友D:
楼主这个指示灯应该是早期的辉光泡,但是灯的盖子又和灯泡的颜色不同

楼主:
各位,如果是白炽灯泡,那个刮除灯泡表面的颜料就可以了,问题:这个是按钮自带的LED指示灯!!
应该是那些安装的小伙子张冠李戴......

网友C:
表面颜料?远古时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型真棒,灯泡都带颜色,led的不香吗?
按钮指示灯,基本都是灯泡的。
现在有LED的了,按钮的也有,见过。

网友F:
记得施耐德按钮里面LED就是带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