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配置应该可靠

楼主(2021-03-29):
这个东西

网友A:
可靠有个毛用!
都剪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B:
只能说内部用料还可以。

网友C:
我家用的电热水龙头都是配了这种东西,十几元一个。

网友D:
漏电保护插头,电热水器上面都有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靠有个毛用!
都剪成了这个样子!
哈哈 眼界再开阔些想象再丰富些

网友F:
遇到过多次,插头和插座接触不良发热报废……

楼主:
我说它的可靠是这里有两个互感器 一个负责负载漏电 一个负责保护接地端的

网友G:
这个应当也是电热水器的插头剪下;

网友A:
再可靠,如果那个跳闸线圈脱焊或者断路,啥保护都没了

网友H:
我们家华帝的燃气热水器就是这种插头
实际效果这个还不好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再可靠,如果那个跳闸线圈脱焊或者断路,啥保护都没了

照你这么说,就没有任何东西可靠的了,挑刺很容易,那你找个你心中完美可靠的东西出来给大家瞻仰瞻仰,随时欢迎杠我

楼主:
仅凭线路复杂程度和两个取样互感器 一定要比国内任何一种家用漏电保护器可靠的多 毫无疑问  我要让它继续服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家华帝的燃气热水器就是这种插头
实际效果这个还不好说!
燃气热水器不是用电池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J:
不是的
至少我们家这台是用电的,用电池那风扇运行也不太现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