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到底是限流还是降压啊?

楼主(2021-03-29):
左上边的模拟量那里接的电阻到底啥作用啊,同事们说法不一,百度也是各种答案都有。

网友A:
拍的不清楚
是不是电流转电压的简易处理方法

网友B:
就是电流转电压的作用,如果4-20ma转1-5V应该接250欧姆,转2-10V应该接500欧姆。

网友C:
接的是CPU224XP上的模拟输入通道,这个输入是只有电压信号的,你的应当是把电流信号加在这个电阻上后变成电压信号;

网友D:
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呗

网友E:
信号转换

网友F:
在电阻上产生电压降 测量电阻两端电压得到工程值

网友C:
这是一个250欧或500欧的标准阻值电阻;4~20mA电流通过时在电阻 会产生DC1~5V 或2~10V的电压信号,CPU224XP的自带模似量输入端只能接收电压信号,转换的刚好可以用;

网友G:
降压和限流不是两个东西,是一片树叶的两面儿。电阻在电路中限了流也就降了压,反之亦如此。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H:
三菱也有这种转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