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9):
接线图如上图,现需要改成变频器控制风机,怎么接线?是只接一组?短接片需要拆吗?

网友A:
就按高速的接就可以了,否则只有低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U1V1W1短接片不用拆吧?

网友B:
电机绕组接成高速,然后L1、L2、L3接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U1V1W1短接片不用拆,短接在一起。U2V2W2接变频器的输出。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速接法,短接片不用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