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S电源接线的问题

楼主(2021-03-29):
大老们看一下24V和RUN间就接24V还是怎么的?那个L 是线圈吗?

网友A:
有点看不懂,输出5V6A不知道接哪里,最好能提供型号,然后找对应的手册看看

网友B:
应该是电源模块.
L是输入,接来的交流电.
输出应该是模块看不到的母线.
那个24V是运行信号输出干触点.要外接电源.

网友C:
电源正常工作了,还要输出一个DC24V的监测信号?输出的5V是不是还有背板总线或者排线一类的连接?

网友D:
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清了,是输出开关,用来控制线圈!

楼主:
程序下不了,有密码!要刷机!哪位兄台有刷机软件?

网友E:
刷完机,密码没有了,程序也不见了。刷机的前提是不要程序只要PLC重新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要程序!重新写了!有没有刷机的程序!

网友F:
那2个端子是当PLC运行时个晶体管输出一信号,比如你可以接一个24V指示灯来显示程序运行与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神正解!

网友G:
这个端子是检测电源还是检测CPU运行的?三菱Q系列的Q61p上也有这个接法,画的是ERR端子。不过从来没接过,猜是用来检测电源模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开关量输出的!就是外接线圈用来提示运行!你那个ERR看意思是用来提示报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端子是检测电源还是检测CPU运行的?三菱Q系列的Q61p上也有这个接法,画的是ERR端子。不过从来没接过,猜是用来检测电源模块的。
是检测CPU的工作状态,LS这个是正常运行时输出一个信号,三菱的Q61P上的也是指示CPU的,当CPU报错时输出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