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变频器11KW

楼主(2021-03-29):
一台汇川MD320变频器,用了有五六年了,一直正常,最近经常运行中自动死机一样,所有按键都没有反应,只能断电重启才行,不接负载也一样,运行几小时出现一次,将变频器拆才换了所有电容,测试了A7840共模输出电压为1.56V另一个为1.90V,正常应为2.5Ⅴ,更换两个A7840,共模输出电压为2.56v  2.58v,两个扇热风扇有点声音,也换了,但还是运行几小时又向死机一样,故障时显示如图。

楼主:
有时数码管也还显示一个0,现维修已无重下手,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看mcu供电

网友B:
换主板吧,320你用了时间长了出现这问题很常见,很多时候连面板都失效,有时候还会表现出来有运行频率显示,但电机没转动

楼主:
电源很稳定,5.03V,出问题时面板无反应

网友C:
看到这种蓝壳,机器应该是2008年左右的,主板单片机3687换一个,再烧录软件后又能用十几年。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软件好烧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