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9):
请问各位朋友,传感器选型是你们看它的导通压降吗?这个参数我看配套的手册没写,请问这个是怎么看的?
比如接近开关。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量传感器,通常不会考虑的。模拟量有个微调调零旋钮的。

网友B:
不用考虑导通压降

网友C:
是这个残留电压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研究了半天,应该和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