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1500的模块编号

楼主(2021-03-29):
各位大神下午好,我在组装一个西门子PLC柜遇到一个问题,西门子的模块比如DI2和DI3的编号是模块出厂就规定的还是后期任意贴上去的,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难道是人为贴上去几号就几号吗?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本来就是自己根据原理图纸的要求,自行贴的黄标签,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
那如果将DI1和DI3调换安装位置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B:
如果两个模块型号完全相同,基本可以对调,你担心什么?

楼主:
问题是两个模块编号不同,调换后信号识别会不会出错?

网友C:
型号一样的可以随意调换。以编程软件的设备组态为准,详细看一下手册就好。

网友D:
呵呵;贴这个仅仅是怕你维修时拔下,再装回去把顺序搞乱了;
至于对换,如果是二个完全相同的型号你对调下是可以的,不同的型号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E:
这个是标签编码,对应图纸

网友F:
同型号的完全可以互调,坏了一个,只要同型号,从其他地方拆一个装上重新加电就可以用,AB的模块我也这样干过,一切OK

网友G:
DI&DO模块不需要组态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