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门看看这个模拟量的地址怎么分配

楼主(2021-03-29):
老大门看看这个模拟量的地址怎么分配!主机是c60的

网友A:
主机是40点还是60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c6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有没有刷机软件产电的XGK机子,弄了个旧的本着学习用的,无奈。。。

网友B:
第一个模块,WX30开始,第二个模块 WX40开始
不过如果没有用过的,这个程序上有点麻烦,不是很好做。
程序内部是按二进制方式读取的,还要有条件指令。
我也是很烦这个东西。
不过再仔细看了这个模块,是比较老的型号了,不知道要按新的指令读取,还真不知道。
读取模块,与PLC型号无关。

网友C:
我感觉松下挺好玩的,地址规划比较合理的,主机后面的扩展,WX30,WX40这样排,即使换扩展都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读出30和31,其它读不出,头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威武!

网友D:
有一个拆机FP2,一个FP0,哪天有时间玩玩那套FP2,那个家伙主机有模拟量、数字量,还有CC-LIN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兄台,这属于手册哪部分的?

网友B:
有专门的模拟量手册,不过手册上也不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