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9):
不同的dip拨码开关,对应不同的电流,这个电流应该是步进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吧?用来匹配电机的额定电流。那么步进驱动器的输入电流应该是多少呢?该如何为它选择保护用的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呢?
在此请教大家,跪谢!

网友A:
工作时测量下步进驱动器供电电源的工作电流不是难事吧?

网友B:
说明书上应该有注明吧,其实作为短路保护配大一点也无所谓,我一般都是最少10A

网友C:
步进不大都是开关电源供电吗,我都是选择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入电流选择。

网友A:
也有很多驱动器是交流供电的,有些电压AC24~80V的,电机越大那么对应输入交流电压就需要越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步进不大都是开关电源供电吗,我都是选择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入电流选择。

。。。。。这个才是正解。

         不过有大一些的步进驱动器,直接就是220AC直接进的
         这个就根据所选择的电流档放宽稍许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