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表的蜂鸣档测量

楼主(2021-03-29):
师傅,我的钳形表打蜂鸣档时,喇叭声音太小了,有木有办法,谢谢

网友A:
换表或者有二极管显示那种,就不要纠结这种小问题了

网友B:
声音小没所谓,关键在于可以正常显示电阻,更多时候我们是看电阻而不是听响不响

网友C:
我还不愿意听响,我比较爱看电阻。

网友D:
通楼上,基本都是看电阻的。

网友E:
不方便的时候只能听声音,确实要改善一下,不行买块新的,福禄克不是有活动吗

网友F:
只看电阻不听响,听响有时候不准确。

网友G:
平时测量还是看阻值的吧!我的万用表就没有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