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er与G130变频器通讯连接

楼主(2021-03-29):
starter软件用以太网与G130通讯,ping变频器都能ping通,但是starter与变频通讯连接不上,找不到节点什么原因

网友A:
ip地址那栏 填上当前驱动器的地址
你是用的PN还是USB 第二个接口那里也要设置 我看你选择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