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1-03-29):
西门子314CPU,由于现场维护人员失误,把220电压接入了cpu, 所以烧了。请问还能有修的价值吗?好修吗?幸亏电脑有备份,换了一个CPU。

网友A:
可以修的,一般电源坏

网友B:
模块机不是电源和CPU本体分开的么?看来是连电源模块和CPU模块一块烧了,幸好底板没被挂掉吧

网友C:
一个cpu好几千,维修最少一千起价。舍得花钱就没问题。

网友D:
你可以发到维修处去,他们检测后会报价,太高你不修就是了,也就多了来回的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发到维修处去,他们检测后会报价,太高你不修就是了,也就多了来回的运费;
确实是好主意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一定注意要找靠谱的维修商,有的维修商低价吸引你寄出去,然后报高价给你,你如果不同意,就拆你的元件,故意破坏其它元件,下一家基本不能修复了!这都是套路呀!

网友F:
经常维修这种  有隔离变压器 一般CPU芯片很少坏 都是电源坏的居多 本人修了很多这种

网友G:
楼主还是自己拆了检查吧
这种维修最好是返原厂
不熟悉的容易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