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30):
请教老师:能不能把台达VFD-F的cpu板换成VFD-B的cpu板啊?我看电源板跟B型的一样啊!

网友A:
最好不换。板子虽然一样,就怕他改了插针管脚的定义。

网友B:
确定不行,针脚定义都不一样,B系列功能多些。

网友C:
你敢确定主芯片的版本号是一样?

网友D:
哈哈,CPU型号都不一样,肯定不能换呀!

楼主:
没有AFM端子,想在外面接个10v电压表,不知道怎么接,
另外,外接电位器是不是接+12v、AI1、Acm啊?

网友B:
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你去台达官网下载个手册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不到跟这个cpu板对应的说明书,VFD-F的说明书里面没有跟这些端子对应的说明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版本好奇怪!强化隔离了输入模拟量,但模拟输出2个通道没有了!
你可以用变频器调试软件Delta VFDSoft读一下,看读出来的参数是什么?笨点的办法可以对照F系列通用手册一个一个参数看一下,是否能改参数。
看后面电路结构应该只有2个模拟通道,AI1、AI2应该是模拟电压输入通道,AC1、AC2是模拟电流输入通道,电压或电流选其一。电位器接+12V、ACM、AI1。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AI1、AI2、AC1、AC2对ACM的电阻,AI1、AI2应该大于10k欧姆,就是电压通道。AC1、AC2应该数十到数百欧姆,就是电流通道。
模拟输出通道大概率电路还在,只是没有引出来。
胆大也可以买一块F系列控制主板换上去,注意功率。
其实就几个千瓦的变频器,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B:
控制板上个高清大图,多来几张,看看这个奇怪的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