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930 热状态

楼主(2021-03-30):
这个ATV930热状态如何理解,怎么是百分比。
比较其他几台,开了一段时间半个小时左右没看到升高,甚至有的下降了。

网友A:
这个是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百分比,控制散热风扇的启停的

网友B:
显示的热状态不是摄氏度,而是百分比,一般112%~115%变频器就会跳闸,我单位这台110%是主风道堵塞了,拆下风机清理风道就好了。如果电流不大热状态数字高可能原因,1是风道堵塞,2是风扇故障,3是温度传感器故障,4是风扇电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这个报警值可以改大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变频器散热器的温度百分比,控制散热风扇的启停的
感谢,那这个控制值能修改吗

网友B:
改不了的,有另外一个参数可以修改散热风扇的起停值,忘记是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