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这个怎么搞,三菱E740,求助求助!

楼主(2021-03-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中板故障,不是取样的问题,换一下思路就可以解决了。为了修这个直流故障,我换过MCU。其实很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共就两块板 哪有中板?地下部分都是好的 之前换了主板试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 告诉我下呗 感谢感谢了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您说的中板就是那块电源板吗

网友B:
哪有那么复杂,你上个图看看!你先搞清楚怎么采样的,我记得是个A/D芯片,没用运放,不知道你所谓的换运放是哪个!A/D芯片出来就进MCU了,总没那么倒霉MCU坏了吧!还有你怎么加电的?有没有可能搞出个热地加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指点迷津

网友A:
直流什么芯片都没有经过,取样电阻直接到MCU,,你焊过的芯片没有一个与直流有有关。

网友C:
竟然把芯片搞了一遍?

网友B:
目测IC19,正好这个看不到丝印!一排220K电阻好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之前的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故障是吗?你就大方点告诉我哪里的问题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C19是BA10339F 它是个比较器,已经换新的了,故障依旧。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B:
要不改取样电阻吧。。。